温度无法显示

楼主(2016-05-06):
我单位制冷机组,有7处温度采集点,通过一线总线制传输到LTM-8002测控模块(长英科技产品),LTM-8002把采集的信号传到上位机,通过组态软件显示各点温度,并且参与控制。现在有两处温度没有显示,原数字式温度传感器没有型号,我们买了DS1820数字式温度传感器更换还没有温度显示,现在要问:1.长英科技LTM-8002测控软件可以接DS1820数字式温度传感器吗?还是要配LTM8877系列温度传感器?2.一线总线温度采集系统,如果有两处温度传感器坏了,直接更换可以吗?需要设置软件吗?通讯地址还需要改吗?急求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A:
新换传感器必须通讯模式参数、通讯地址、数据格式等完全一致才能替换

网友B:
  1. 一般厂家的测控软件都是和他们自己的硬件产品配套的,DS1820是他们的产品吗?如果不是,那就看长英科技LTM-8002测控软件是否只配套他们自己的产品了,如果是通用的那就可以接,如果不是那就不行。

  2. 应该找和采集系统配套的传感器吧,即采集系统能采集成功的传感器。通信地址应该不用改

网友C:
首先确定故障原因,在进行相应维修,不然忙乱也解决不了问题

怎么确定是现场传感器坏了?

网友D:
呵呵,我早来遛弯闲转的~~~

网友E:
应搞清楚所配的传感器的技术参数,用仪器测量一下。

网友F(2016-06-28):
弄得太复杂了  我有个很简单的方法  用几个热电阻   就可以传到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