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械手与PLC之间信号的输入输出有问!

楼主(2016-05-06):
公司有一台6自由度的机械手,想做个小程序,将PLC利用在机械手的控制上。问题就是当机械手从一个点运动到另外一个点时,这个PLC可以控制吗?这个信号是如何获取的?新手虚心求教!

网友:
当机械手从一个点运动到另外一个点时,不需要PLC控制的,在机械里面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A:
如果你是想在两点中间控制机械手的暂停和继续是可以用I O实现的    如果需要更复杂的控制就需要进行总线通讯了   这个得看你硬件喽

网友B:
这个简单:运动到第一个等待PLC信号,PLC信号ON机器人就执行程序运行到下一个点,非常简单:

WAIT DI02 ON,

MOVJ(L、C)

网友C:
可以机器人编程实现,主要看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当然PLC发出信号机器人收到对应信号执行对应动作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若想检测控制就要使用光电开关、微动开关、限位开关等开关量触点

楼主:
是的,机械手是有他自己的编程语言,但是我现在就想着用PLC来控制移动,比如说,我想夹取一个东西,光电开关检测到这个东西之后,机械手得到信号,然后去抓取,然后放到盒子里面。可不可以用PL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想在两点中间控制机械手的暂停和继续是可以用I ...

比如说,我想夹取一个东西,光电开关检测到这个东西之后,机械手得到信号,然后去抓取,然后放到盒子里面。可不可以用PL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机器人编程实现,主要看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当然PLC...

比如说,我想夹取一个东西,光电开关检测到这个东西之后,机械手得到信号,然后去抓取,然后放到盒子里面。可不可以用PLC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运动到第一个等待PLC信号,PLC信号ON机...

你的这个编程在机械手自己的控制面板里面进行编辑,我现在就想完成这样一个动作,比如说,我想夹取一个东西,光电开关检测到这个东西之后,机械手得到信号,然后去抓取,然后放到盒子里面。可不可以用PLC实现。

楼主:
对:   当机械手从一个点运动到另外一个点时,不需要PLC控制的... 内容的回复!

是的,机械手是有他自己的编程语言,但是我现在就想着用PLC来控制移动,比如说,我想夹取一个东西,光电开关检测到这个东西之后,机械手得到信号,然后去抓取,然后放到盒子里面。可不可以用PLC实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当机械手从一个点运动到另外一个点时...

楼主可以用总线通讯实现,plc负责辅助的检测,通讯给定信号实现机器人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当机械手从...

好的,有时间试试看,谢谢你!

网友F:
学习  机器手 什么动作呀 一个点到下一个点是 固定轨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