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DCS系统

楼主(2016-05-06):
一个配料加螺杆和干燥的系统,以前全是plc和触摸屏。现在新的设备要做DCS,没有头绪,欢迎指导指导。这些东西自己可以完成吧,需要外包吗?  如果采用和利时的大约多钱。10个温度、5个浓度、10个变频、两个加料称重。

网友A:
你是要改成电脑操作吗?这个也还是称不上DCS啊我现在做DCS,也想搞一个你说的小系统

网友:
就这个几个点,没必要用dcs系统吧。还是说你想把以前的老PLC系统,加入到新的DCS系统里面吗

网友B:
这点东西用DCS完全是拿高射炮打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东西用DCS完全是拿高射炮打蚊子!

领导一张嘴!  他们都不懂什么是DCS,就说dcs好,也不管合适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改成电脑操作吗?这个也还是称不上DCS啊我现在做...

你是怎么弄的?指教指教。

网友C:
不懂,,,,,,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D:
DCS,说白了就是分布式控制系统,你那些奇葩领导俺真是服了

网友E:
小系统也能用DCS,不过投资有点大,如果厂里有替换下来的旧系统可以搞一搞

小型系统一个控制柜就行了,基本配置,两冗余电源,两冗余主控卡,两冗余通信设施(交换机、网络),|/O卡件根据信号型号,系统卡件点数计算选用,是否冗余根据现场重要程度配置,附属部件(安全栅、隔离端子)根据需要配,变频较多最好用隔离端子。

既然选用DCS就要考虑今后系统扩容性,在资金允许下尽可能配全。

网友E:
电源原则用双路电源,UPS当然最好配上,系统接地要做好,接线端子号要做全,操作电脑最好两台及以上。

既然使用就要做正规做漂亮,投资大回报也大DCS比PLC易操作,安全稳定性高,效率一高了,成本很快就回来了,特别是变频控制用好了,节约电费很客观

网友F:
可以留个联系方式,我帮你做

网友F:
如果是小系统,点数比较少的话DCS会价格贵些,但是后期维护,尤其是后期如果增加控制点数慢慢多了,价格就差不多了,更便宜也不一定。

网友G(2016-10-05):
x小型PLC就可搞定,加个电脑或触摸屏

网友H(2018-05-05):
十分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I:
就这几个点,没必要在搞一套DCS吧!

网友J(2018-09-09):
就这几个点,没必要在搞一套DCS吧!

上PLC,用WINCC做后台监控

网友K(2019-03-10):
顶起来,顶起来,顶起来

网友L:
感觉这样的小项目没必要采用DCS,直接PLC加分布式IO(可以采集模拟量)就搞定

网友M(2021-02-05):
引用 网友J:
就这几个点,没必要在搞一套DCS吧!上PLC,用WINCC做后台监控            就这几个点,没必要在搞一套DCS吧!...



对头

网友N(2021-12-15):
是要改成电脑操作吗?这个也还是称不上DCS啊我现在做DCS,也想搞一个你说的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