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路图看不明白

楼主(2016-05-06):
这是抓斗起重机的起升机构,两台变频器与PLC配合控制抓斗的起升,开闭,

控制要求是,两台电机单独按不同的速度正反转,两台电机能同步正反转,编码器的脉冲数差值控制开闭斗的程度。

不明白模拟量给定,模拟量输出和检出反馈(脉冲输出)的作用。

网友A:
楼主可否给我你这个图纸的一份完整的?谢谢   我QQ871356965

网友B:
模拟量给定是控制速度啊,模拟量信号反馈回去进行比较,期间应该有参与加减速控制,脉冲输出回去--是告诉PLC抓斗的闭合情况--然后发出命令停车并切换,等待下一循环开始。

网友C:
楼主可否给我你这个图纸的一份完整的?谢谢   我QQ78170105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量给定是控制速度啊,模拟量信号反馈回去进行比较,期...

模拟量信号反馈怎么比较啊,看不明白,编码器不是就可以进行速度调节了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