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6se7021-0ta61问题

楼主(2016-05-06):
大家好,我有一台西门子驱动器6SE7021-0TA61,4KW,上电就报E,是什么问题呢,CUVC板更换还是这样,测底板MOS管正常,还有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如果能确保新换上的CUVC板子是好的且参数匹配的话,那建议你再检查下CUVC板子上的插接线是否插对位置?或者连接的排线或光纤是否正常?特别是用于USS通讯的电缆。

楼主:
谢谢您的帮助,我都检查了,就是MOS管没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