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一直出错,错误代码2200

楼主(2016-05-06):
今天在配置cc-link时,PLC的ERR.灯就一直在闪烁,接着就算是把CC-LINK模块拿下来,再重新写一些简单的程序写进去都还是一直闪烁

用软件自带的PLC诊断功能,检查出

错误 2200 MISSING PARA.  参数异常

说明

DIP开关的有效参数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

程序存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

参数有效的所有驱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

故障排除

·检查并修改DIP开关设置的有效参数驱动器设置。

·将参数文件设置到DIP开关的有效参数驱动器指定的驱动器中。

将参数文件设置到程序存储器中。

在有效的驱动器中设置参数文件。

请问具体要怎么设置?

网友A:
参考下模块设置参数!

网友B:
就是你的参数设置错误了,不熟悉可以电话联系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的参数设置错误了,不熟悉可以电话联系帮助你

谢谢大神,可能是我删除PLC的数据后又只写了程序进去(- -。因为cc-link出了点问题,还以为是cc-link参数配置出问题,就没敢写参数进PLC),而且写了完整的进去之后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你的参数设置错误了,不熟悉可以电话联系帮助你

CC-link现在出了点问题,又要再请教下你了

在最新发布的求助那里,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