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提示未授权

楼主(2016-05-07):
各位大师帮我看看,这个有什么办法。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是软件的授权,一般都是通用版模拟只能用30分钟,正常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件的授权,一般都是通用版模拟只能用30分钟,正...

我这个是买了几年的设备,以前一直都很正常,最近才有一样的。

网友B:
楼主试着用,看30分钟后有没有什么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着用,看30分钟后有没有什么反应

谢谢,这个已经试过,30分种后自动重启。这样会影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