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变频器功率模块好坏

楼主(2016-05-07):
 1、判断极性首先将万用表拨在 R×1K挡,用万用表测量时,若某一极与其它两极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该极与其它两极的阻值仍为无穷大,则判断此极为栅极( G )。其余两极再用万用表测量,若测得阻值为无穷大,调换表笔后测量阻值较小。在测量阻值较小的一次中,则判断红表笔接的为集电极( C ) :黑表笔接的为发射极( E )。
2 、判断好坏将万用表拨在 R×10K档,用黑表笔接 IGBT 的集电极( C ) ,红表笔接 IGBT 的发时极 ( E ) ,此时万用表的指针在零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 G )和集电极( C ) ,这时工 GBT 被触发导通,万用表的指针摆向阻值较小的方向,并能站们指示在某一位置。然后再用手指同时触及一下栅极( G )和发射极( E ) ,这时 IGBT 被阻断,万用表的指针 回零。此时即可判断 IGBT 是好的。
3 、注意事项任何指针式万用表铃可用于检测 IGBT 。注意判断IGBT 好坏时,一定要将万用表拨在 R×1OK挡,因 R×10K档以下各档万用表内部电池电压太低,检测好坏时不能使IGBT 导通,而无法判断 IGBT 的好坏。此方法同样也可以用护检测功率场效应晶体管的好坏。
功率模块的好坏判断主要是对功率模块内的续流二极管的判断.对于IGBT模块我们还需判断在有触发电压的情况下能否导通和关断。
逆变器IGBT模块检测:
将数字万用表拨到二极管测试档,测试IGBT模块c1 e1、c2 e2之间以及栅极G与 e1、 e2之间正反向二极管特性,来判断IGBT模块是否完好。
以六相模块为例。将负载侧U、V、W相的导线拆除,使用二极管测试档,红表笔接P(集电极c1),黑表笔依次测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最大;将表笔反过来,黑表笔接P,红表笔测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再将红表笔接N(发射极e2),黑表笔测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400左右;黑表笔接P,红表笔测U、V、W,万用表显示数值为最大。各相之间的正反向特性应相同,若出现差别说明IGBT模块性能变差,应予更换。IGBT模块损坏时,只有击穿短路情况出现。
红、黑两表笔分别测栅极G与发射极E之间的正反向特性, 万用表两次所测的数值都为最大,这时可判定IGBT模块门极正常。如果有数值显示,则门极性能变差,此模块应更换。当正反向测试结果为零时,说明所检测的一相门极已被击穿短路。门极损坏时电路板保护门极的稳压管也将击穿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