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遇到设备要用伺服,程序问题求解

楼主(2016-05-07):
今天接到一个用伺服的设备,要求用伺服送料,设定长度后要精准到位,之后再冲孔,本人之前没用过伺服,现在要写PLC程序,用到的PLC是信捷的,查看指令后发现只有那些PLSY,PLSR等,伺服是内置编码器的,那如果我要他在设定的长度停,是不是要算出一脉冲走多少距离之后就发多少脉冲,还是有更好办法??求解

还是可以像变频器加编码器那样加个高速计数器算脉冲?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懂 。感觉还是看手册比较靠谱

网友B:
通过长度计算出脉冲数,使用相对或绝对定位。不需要加编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长度计算出脉冲数,使用相对或绝对定位。不需要加编码器。

伺服电机不是自带编码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长度计算出脉冲数,使用相对或绝对定位。不需要加编码器。

绝对位置?是这个吗?

网友C:
加一个系统自带的脉冲比如100ms的脉冲,后面加数计数器,在加一个启动停止的按钮,

之后按下启动按钮从开始到指定位置停下,查看计数器的数字就可以准确得到需要的脉冲数。用相对值,是指到原点的相对距离,我以前用三菱的伺服电机是这样的。你要用脉冲就自己测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一个系统自带的脉冲比如100ms的脉冲,后面加数计数...

如果我要走一米之后就停,要很准确啊,你那样的话测出的是走那段距离的脉冲,但是确认不了走1米的脉冲到底是多少啊

网友C:
脉冲是输出啊,你用计时器来做脉冲信号,多少时间一个脉冲都可以自己设置,计时器的输出一个直接给输出,一个给计数器,这样就知道走这段距离需要多少个脉冲,启动停止自己用按钮或者直接在程序中做,在线模拟,强制来控制启动停止也可以省的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是输出啊,你用计时器来做脉冲信号,多少时间一个脉冲...

下午想过了,我现在的伺服主要是拿来送料的,但用电机内部的编码器只能检测电机是不是转了这么多圈,实际上送的料走了多少是不确定的(有打滑等情况发生),现在想到是的加多一个外置的编码轮,有其他省成本的做法吗?

网友D:
帮你顶上去,6666666666644544444444444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