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子的电焊机不打火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07):
请问:电子的电焊机不打火是怎么回事?朋友的电焊机不好用了,还没有检查出来什么故障。请问是怎么回事?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打火儿电路出问题了,或者是按钮、中间继电器、接触器没动作。或者是电缆贿赂出了问题-断线了。等等,一步一步的查吧,根据厂家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