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FX3U-232-BD通讯问题

楼主(2016-05-07):
在PLC系统2里设了RS232专用协议通信,想用Kepware读PLC数据,怎么也读不出来。232-BD只有一个灯闪烁,求问大神怎么破?

网友A:
如果使用后usb转rs232

FX3U-232-BD 和232转USB线

2-3,
3-2,
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后usb转rs232 FX3U-232-BD ...

我线是这样焊接的。

网友B:
读不出来是程序没写好哇?一般都是读ascii码来转换

网友A:
忘了问了,你的计算机端用是什么接口 485还是RS232 ,Kepware我用FX2N_485_BD 和wincc通上过,估计差不多。 到QQ上详聊 34217830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