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控制步进电机运动误差

楼主(2016-05-07):
在使用西门子s7200  控制步进电机带动丝杠实现上下运动的时候先让步进电机向下运动14000个脉冲,然后再向上运动10000个脉冲,过一会再控制plc向上运行4000个脉冲,这样上升和下降往复运动可是每次的位置都会变化一直在往下面去,不知道是为什么,上升和下降的脉冲数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A:
步进电机力矩不够,

楼主:
回复内容:那应该怎样才能实现回到原位置呢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力矩不够,

网友A:
你有3个位置定位,靠复位也不行,只能加大步进电机电压电流或更换更大扭力的马达及驱动器

楼主:
恩恩好的   多谢啦

网友B:
步进电机丢步或者失步了。编程的时候注意加减速时间延长点,还要看看负载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2016-11-17):
引用 网友A:
你有3个位置定位,靠复位也不行,只能加大步进电机电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