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台达plc普通口(除Y0,1,2,3)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6-05-07):
求高手指点,如何用台达plc(DVP32es2)普通口(除Y0,1,2,3高频口外)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急求高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要不走寻常路,普通的控制口不可以的,只能用高速脉冲输出口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要不走寻常路,普通的控制口不可以的,只能用高...

谢谢你回复,我要控制12个步进电机,给我蒙住了

网友B:
重新选型吧

网友C:
信捷的可以支持10个剩下的或者用两个PLC通讯吧!

网友D:
重新选型吧,或者加脉冲模块。能用普通的来控制的话就不会出现专门控制脉冲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