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利时DCS中PID模块使用问题。

楼主(2016-05-07):
    如题,我已经设置好PID的Kp、Ti、DKp、Td还有HSPID中需要的各种参数。

但是当我登录,并强制赋值的时候,输出并没有,一直都是0.输入改变,输出

并没有。

    我用折线函数的时候,输入改变输出也改变,不知道PID设置那里出问题了。

    求大神指导PID模块的使用,大致讲个使用流程也行。不知道和利时DCS中的PID

到底该怎么用。

楼主:
求助和利时DCS控制器算法组态中PID模块使用问题~!~

网友A:
pid 输出接的什么..

网友B:
P|D要把回路投自动才起作用,手动时输出人工赋值

楼主:
是将RM设置为1或2吗?但是设置了之后还是没有输出,我是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登录然后用的仿真模拟模式,强制输入值,但是没有输出。

引用 网友B:
P|D要把回路投自动才起作用,手动时输出人工赋值

网友C(2017-12-21):
谢谢大家分享经验,初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