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300 无法保存程序

楼主(2016-05-07):
保存程序时总是提示s7-program editor 已停止运行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可能软件要重装

网友B:
软件安装有问题,重新安装一下吧,注意软件版本与操作系统的兼容性。

楼主:
回复内容:西门子plc300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可能软件要重装

网友C:
最好电脑重装系统,完后先装西门子软件再装别的

网友D:
关掉360等杀毒软件重新运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