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err.灯一直闪,求助

楼主(2016-05-07):
刚买了cc-link主站模块QJ61BT11N和远程IO模块AJ65BTB1-16DT,用Q02U PLC作为主站,就连了一个远程IO作为从站,按照手册把网络参数、站号、接线、终端电阻都接好了,可一通电,主站模块err.灯就一直闪,RD灯不亮,远程IO的RD灯也不亮,(见下图)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因为在做毕业设计,老师不知道去哪拿来的cc-link主站模块,之前没搞过,现在基本都是自学的,希望各位前辈多给点帮助,谢谢了!

网友A:
有报警,里面有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报警,里面有程序吗????

一写程序进去PLC的err.灯就一直亮,主站模块的err灯就不亮了,RD也还是不亮,远程IO就只剩下PW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报警,里面有程序吗????

远程IO的RD在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报警,里面有程序吗????

PLC的诊断错误为3106

网友B:
参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数错误

好像是哦,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有报警,里面有程序吗????...

说错了,错误是3105

网友B:
每个魔窟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参数错误   ...

每个模块有个起始地址,估计你没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魔窟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是的,已经找到原因了,是起始IO设置错了

网友C(2019-07-1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转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8)CC-LINK转光纤

(9)485 CAN PRIFIBUS  转网口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