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网口和计算机的ERP通信具体怎么实践

楼主(2016-05-07):
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过网口和计算机的ERP通信具体怎么实践

网友A:
,很好的资料,赞正在学习MCGS

网友B:
你好触摸屏通讯可能不行,你需要和触摸屏连接的PLC通讯,获取设备状态数据 和触摸屏的指令数据,在你的ERP系统里定时刷新 试一下不行到QQ上详聊 3421783090

网友C(2017-01-12):
我也遇到类似的项目,多台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记录多个工位的生产数据,多个工位的生产数据集中起来就是一个产品的完整数据。现在想在电脑端做个软件,读取各个触摸屏的里面的生产数据,并根据产品的唯一代码,把生产数据汇总起来

网友D(2017-10-18):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类似的项目,多台昆仑通态的触摸屏,记录多个工位的生产数据,多个工位的生产数据集中起来就是一个产品的完整数据。现在想在电脑端做个软件,读取各个触摸屏的里面的生产数据,并根据产品的唯一代码,把生产数据汇总起来

兄弟你微什么啊,可以聊聊吗

网友E:
怎么打不开

网友F(2018-08-14):
急切想学习,很好的资料!

网友G(2020-05-25):
很好的内容,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