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如何做出暂停功能

楼主(2016-05-07):
新手求高人指点

西门子S7200SMART    在PLC编程中如何写暂停功能 。

机器运行中,任意时候按下暂停按钮,机器停止,当再次按下启动时,机器接着暂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如果是加个常闭点的话,那置位如何处理,PWM脉冲输出如何处理!

网友A:
此种要求,可以参考汽车厂紧急停止处理;

定位控制采用绝对值处理简单,线圈输出直接串入中间继电器中断

网友B:
如楼上所说,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