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 标记名字典 变量属性中的 访问名 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5-07):
intouch 标记名字典中  变量属性中项目名是地址 。  标记名 是变量名 。  那访问名 到底是怎么定义的 , 没搞清楚  。 其中还有一个组 , 是自己定义的吧 ,是把所有需要报警的变量分组的么?

网友A:
分组是分区报警用的,访问名是和你在驱动程序中定义的和PLC相连接的名字关联在一起 帮助上有的 试一下不行到QQ上详聊  34217830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组是分区报警用的,访问名是和你在驱动程序中定义的和PLC相连接的名字关联在一起 帮助上有的 试一下不行到QQ上详聊  3421783090

是step7或者concept 中的项目名称么?还是intonch中选择通讯时自己定义得。想要区分PLC应该是编程软件中的名称才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组是分区报警用的,访问名是和你在驱动程序中定义的和PLC相连接的名字关联在一起 帮助上有的 试一下不行到QQ上详聊  3421783090

知道了,是得装一个通讯插件,通讯插件中定义得。初学者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