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网络参数写入PLC后PLC就报错

楼主(2016-05-07):
我使用gx works2软件设置了cc-link的网络参数,然后直接写入Q02U PLC中,然后PLC的ERR灯就一直亮(我试过装上主从、只装主站模块、主从都不装,三种情况都是这样),写入没有网络参数的程序就PLC不会报警

错误代码3105

网友A:
把程序发给我给你看一下,估计你的地址分配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程序发给我给你看一下,估计你的地址分配错误

谢谢!已经找到原因了,起始IO号写错了

网友B(2019-04-22):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

图片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

485转光纤了是不是传输距离拉很远了,抗干扰也增强了

网友D:
打扰,加点儿分儿.打扰,加点儿分儿.打扰,加点儿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