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 Server不存在或拒绝访问

楼主(2016-05-07):
系统为C/S模式,服务器和客户端均报错:InTouch OLE 自动化错误:0X80020009,处理‘DBCn.Open’(在方法调用(执行)上)时发生错误。异常0X80004005 [DBNETLIB][ConnectionOpen(Connect()),]SQL Server不存在或拒绝访问。把1、1433端口打开了。2、服务器和客户端均没装杀毒软件,windows防火墙也关闭了,还是报错。求助大侠们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是不是权限不够啊………检查下

网友B:
在服务器端 需要开通启用一些允许远程访问的服务 在SQl配置里面 试一下不行了在QQ上详聊

楼主:
首先要谢谢两位答复,以上设置都无效果,我观察了一会 应该是与数据库通讯不畅造成的 因为组态软件数据停顿不变化了立即弹出该报错窗口 我点确定后数据又恢复变化啦!现在的解决方向是:如何保持与SQL Server2005通讯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