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H1000变频器更换控制端子板

楼主(2016-05-08):
两台型号,容量一致的安川H1000型变频器控制端子板互换后,显示OPE04.看了说明书没看懂。请各位师傅具体指点一下咋办?谢谢。本人新手。多多包涵哈。

网友A:
把说明书发上来看看……讨论讨论

楼主:
不好意思,说明书没有电子版本。

网友B:
端子电路板更换检出

更换了变频器主体或带参数备份功能的拆装式端子排

网友C:
控制端子板内有参数与先前设定不一致

楼主:
那请问控制端子板内的参数是指各控制端子所设定的参数呢?还是指其他呢?各控制端子的参数设置肯定两台变频器是不一样的。那我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楼主:
问过厂家,说将A3-01设为5550.意思就是让机器认可被更换的端子板。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会不会就会修改了某些参数呢?不会影响控制结果吗?

网友D:
把原来的参数用软件先保存,再修改参数,不行就恢复回去。

网友E:
不知道安川没有那种软件可以直接上载下载参数的软件,如果有可以先上载以前的参数,然后跟换以后再下载进去!

楼主:
那可不可以先将O3-02设定为1,读取参数。然后更换端子板后。将A3-01设定为5550.再将O3-01设定为2.拷贝参数。还有一点不明白,就是这个控制端子板是上面说的那个所谓的带参数备份功能的拆装式端子排吗?难道所有的参数是备份在这块端子板上面的吗?那主板里面呢?

楼主(2016-06-28):
本人新手,就拿安川G7系列举例,想问一下变频器里面一般到底有多少组参数,而我们一般现场能用到多少组参数。我们现场一般都是大型起重机械。里面各个控制机构都是用的安川G7系列变频器比较多。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