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x0 运动控制时,不管正反转过程值老是增

楼主(2016-05-08):
如题,请问怎么解决?用的171指令,(主程序中执行,脉冲输出,增量型,脉冲加方向,正转off,反转on)。反转加了Y1.但是 不管是朝哪个方向动作,经过值dt90400老是在递增。是不是实际的位置要自己计算出来的?

楼主:
这是截图这是截图这是截图

网友A:
正反转Y1不是你写梯形图自己控制的,而是配置你上图中dt0的值来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转Y1不是你写梯形图自己控制的,而是配置你上图中dt0的值来改变的。

谢谢,我把脉冲数改成负数就能正确显示位置了。谢谢师傅,钻牛角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