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编下程序

楼主(2016-05-08):
我需要一个恒温控制系统的程序,当温度高于98摄氏度时,加热棒断电;当温度低于92摄氏度时加热棒开启。请各位大神帮下忙,第一次接触西门子的PLC。

网友A:
一个温度控制器就搞定的,干嘛还要PLC。

楼主:
对: 今夜有雨 老师要求写出程序啊

网友B:
不是有向导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老师要求写出程序啊

这个需要mp的,大家可以帮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老师要求...

mp是什么啊?

网友D:
真是资源浪费啊,,,

网友E:
这个也就是一个比较指令搞定:

用一个模拟量模块+温度传感器搞定温度测量,程序就是特别简单了

需要好一点建议采用PID

网友F:
使用比较指令,可以简单编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就是一个比较指令搞定:用一个模拟量模块+温度传感...

西门子EM235算是模拟量模块吗?

网友G:
如果你是在课程设计, 建议自己尝试的写一下,有啥问题以拿出来,我们帮您分析一下。

希望你享受这个由不懂到程序完美运行的过程,而不是享受课程设计“优秀”的成绩。

网友H:
如果不需要精确控制用一个比较指令就OK了,如果要精确控制在某一个温度用PID控制

网友I:
同学,这个自己写吧,很简单的。

网友J:
感染和条件竒扩列  噶二锅头

网友K:
西门子有PID向导生成的直接填写参数就可以了吧

网友L:
直接taobao买一个温度控制器+温度传感器,花费<100元,用plc,>1000元,真的是有钱没地方花啊

网友M:
用个PID指令直接就搞定了。

网友N:
用PLC浪费了,为什么不用温控器呢

网友O:
引用 网友A:
一个温度控制器就搞定的,干嘛还要PLC。

网友P:
yong比较指令大于做什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G:
如果你是在课程设计, 建议自己尝试的写一下,有啥问题以...

 对对对,同意此观点

网友R:
西门子PLC采用EM235模拟量模块,EM235分辨率为0-32000,你传感器输出标准电压为0-5V或者4-20MA 假如温度检测为上线为200度。也就是0-200对应0-32000对应0-5V 由此可以算出每1度对应的数值为160.  98度对应15680,92度对应14720.在PLC直接用触电比较指令比较AIW0是高于15680还是低于14720,从而控制后面线圈的电与断开。

网友S:
可以用温度仪表做,如果用PLC就用PI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