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的模拟量不明白

楼主(2016-05-08):
请问安川变频器可以直接正反转端子设定频率吗?

   控制要求10HZ,25HZ,50HZ三种频率,但是电路图中只有两个段速,还有模拟量给定,请问另一个速度怎么给定 ?

另外将端子的H1-08的参数设为71,速度转矩切换控制的时候,08端子闭合后断开是由PLC控制还是自己延时断开

网友A:
  1. 多段速控制在变频器参数设定3段速,通过对应端子激活3段速。

  2. 请看看手册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按你的要求就,不好理解,多段速一般是另外用2个多功能端子来做3段速

网友C:
安川变频器可以直接在模拟量输入端子给定-10V-10V设定频率为-50HZ-50HZ;

模拟量设定频率的优先级低于多段速(可做多多段速的第一段),多段速端子断开后,可由模拟量来设定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川变频器可以直接在模拟量输入端子给定-10V-10V...

请问多段速端子闭合之后需要断开模拟量吗?还有转矩控制和速度控制切换模式下,断开转矩控制后,输入模拟量代表什么?

网友D(2016-12-11):
参数设置的问题,3段速至少需要3个端子,其中一个是启动,启动时一个速度, 另外两个端子,随意组合, 你参数得匹配相应的组合。

网友E(2017-01-13):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安川变频器可以直接正反转端子设定频率,但是只能一个速度;

       两个段速可以有四个组合:00,10,01,11;
       08端子闭合后断开是由PLC控制的。

----------------------------------------------------------------------
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万荣路700号D2幢

TEL: 4008213680 FAX:021-53852008

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 ; 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