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通讯不了

楼主(2016-05-08):
用usb-ppi数据线,通讯时本地连接中只有usb,选择USB就是通讯不了,当我用别人电脑时,有个com3,设置参数都一样的,选择com3就可以了,我这个为什么没有com端,还有我是win7,64位的,软件用的是step7 v4.0 sp9,谢谢,我用的电缆不是原装的,已经安装驱动了,电脑设备管理器中也显示端口COM3已经连接

网友A:
你编程电缆是USB的,就显示USB。

是否是其他参数设置问题。

网友B:
你用的通讯线是UPS/PPI的就是显示USB,这是正常的。

楼主:
我用别人电脑时本地连接会显示有COM3,选择COM3就能通讯正常了,

我这就只有USB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别人电脑时本地连接会显示有COM3,选择COM3就...

你用的是原装西门子USB/PPI电缆吗?

如果是的话显示USB是正确的。

如果不是原装的电缆那就是驱动没装上。非原装电缆需要单独安装驱动,通讯口是com3。

原装电缆接上会自动安装驱动,非原装电缆单独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