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矩控制模式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05-08):
伺服电机转矩控制模式怎么写程序?现在有一个抛光设备准备用伺服电机带动一个抛光电机下压抛光钢管,需要伺服电机来保持一个下压的力度。高手指点下伺服可以做到这个功能吗,这个程序怎么写呢?

网友A:
可以,最简单的就是用IO控制,扭力大小速度通过参数设置

楼主:
参数要通过触摸屏设置力的大小,私服是要和PLC通讯可以读取到扭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