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双屏显示要作那些设置

楼主(2016-05-09):
和利时SmartPro系统增加双屏显示要作那些设置

网友A:
双屏显示首先需要一个双头输出的显卡接两个显示器,把两个显示器都接好后,开启电脑,在Windows的“显示属性”的“设置”页面里,就会看到有两个显示器的图示,然后就可以用鼠标左键按住已打开的任务窗口,移动鼠标就可以把该窗口从一个屏幕上拖到另一个屏幕上。

网友B(2016-10-01):
我做过OPS双屏显示不同的操作界面,并可分别进行操作,采用一个VGA口和一个HDMI口,在操作员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OPS双屏显示不同的操作界面,并可分别进行操作,采用一个VGA口和一个HDMI口,在操作员设置里面设置一下就可以。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您能详细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D(2017-03-05):
楼主,只要PC机有两个显示器结构,VGA也罢 HDMI也罢,做一下简单的设置。然后在操作员配置哪里做一下设置就可以了。

还不清楚可以看一下524版本的帮助说明。

欢迎加入QQ群:533865302  技术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