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rtu通讯连接

楼主(2016-05-09):
组态王,5台仪器,组态王与仪器modbus rtu通讯,怎么连接,能直接用组态王里的modbus rtu驱动吗?但是5台仪器是不是要并联?采用232还是485接口方式比较好?在组态王里做通讯还是PLC里做通讯方便?

网友A:
485 距离比较远...

网友B:
多台只能使用485的网络拓扑。

拓扑结构有哪些种,请耐心百度,哪有什么并联这一说。

能不能使用组态王,这个我不回答。

网友C:
最好使用485,正接正 ,负接负 把仪表和组态王的PC 485接口并到一起。试一下不行到QQ上详聊 3421783090

网友D:
楼主,首先modbus rtu是 485通讯的一种,组态王驱动可以直接与仪表连接。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使用485,正接正 ,负接负 把仪表和组态王的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