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视光电产品知识

楼主(2016-05-09):
锐视系列光源产品:

1. 环形光源(P-RL系列): 光出射角度值在0°~90°。

0°~45°为低角度环形光源,目前应用案例包括手机金属外框划痕检测、光滑表面的划痕、破损检测以达到突显物体轮廓及划伤,破损的效果

60°~90°光出射角度集中照射被测物表面,突显物体的表面对不同特性,应用案例有:电感锡面检测,USB接口网线接口等不同数据接口的pin针检测,高尔夫球T端面检测,以及平面喷码检测。

2. 条形光源(P-BL系列),这款光源的特点为尺寸灵活小巧,可适应不同位置,主

要适用于检测较大方形结构被测物效果明显。

目前应用案例包括裂纹,一维二维码读取。注塑件毛边检测,高尔夫球Tee文字检测。

3. 四面可调光源(P-ROL系列):四个独立可调的条形光源,可独立控制亮度,安装灵活,

高亮度,高精度照明。应用领域:四侧引脚扁平封装的检查。二维码读取,陶瓷包装表面检查。

4. 圆顶无影光源(P-DL系列):光线经过球面漫射板反射之后,光滑,均匀的照射在

被测物体上,适用于被测物表面起伏不平,反光的物体。应用案例进行曲面,表面凹凸,弧形检测。金属吗、,玻璃反光较强的表面检测。

5. 底部背光源:底部发光的标准背光源可应用于显微镜载物台,突出

被测物的外形轮廓并由高密度的LED阵列提供高亮度的背光照明。应用于透明物体的毛边,污渍,划痕检测。

6. 方形无影光源(P-FQ系列):适用于矩形和不规则被测物,提供矩形视野

例:电池板断线检测,手机贴棉,贴膜位置边缘校正,一维,二维码识别。

7. AOI专用光源:具有高亮度,均匀性好,空间分辨率高的特点;

由三组独立控制的环形光源以高中低不同角度照射电路板,很好的把电路板上的元件电极、焊盘、焊点等不用倾斜度的特征凸显出来。应用领域多层次物体检测,插件焊点检测,贴装,焊锡检测。

8. 点光源(P-NSPL系列);采用独特的聚光效果(导光柱)实现均匀的照射应用利于包括液

晶玻璃线路检测,玻璃表面划痕检测,插头底部字符检测。

9. 线性光源(P-LSP系列):线性光,高强度光照明,目前应用案例:手机外壳表面凹

凸点,划痕,污渍检测。使用特殊的镜片使光线达到线性射出,并保持均匀,平滑。

10. 同轴光源(P-COL系列):高强度均匀的光线通过分光镜后与镜头同轴的光线,采用

特殊材料抑制反光造成的重影。提高成像清晰度。适用于反光率高的被测便面的划痕,印字检测。应用案例包括:激光打标字符,二维码识别,反光率高的物体表面的划伤检测。

除了以上10种光源还有平行光源,紫外光源,红外光源,后续会继续学习。

了解了光源再谈谈所使用的控制器。有以下两种

1. 数字控制器:

产品概述:

P-DPS2 系列光源数字控制器主要为24V LED光源提供亮度控制电源,该系列控制器均通过UL、CE认证。为LED光源提供高精度亮度控制。P-DPS2 系列控制器通过前面板、串行通信方式(远程控制)控制。可提供0~255 共256级亮度调节,可长时间持续点亮。特别适合为亮度控制要求高的光源供电,是高级机器视觉系统集成的首选光源电源。

产品特点:

  >单通道带载输出电流高达1A。

  >提供旋钮/串口通信/外部电位器方式控制亮度。

  >串口可提供0~255共256级亮度调节。

  >外触发采用高速光耦隔离设计,提供准确、髙可靠性触发信号。

  >具有掉电保存、过载/短路保护功能

2. 模拟控制器:

Rsee模拟控制器系列,通过电压控制为光源提供照明强度的无级调节。该系列控制器均通过UL、CE认证,其单通道最大输出电流可达2.5A,外触发采用高速光耦隔离设计。此外,该系列控制器提供12/24V标准电压输出接口,可为机器视觉检测系统中的其它设备(如相机,PLC)提供供电电源。该系列控制器具有多功能、高响应速度、高稳定性等优点。P-APS3系列具有体积小、发热量小的优点。

产品特点

 > 亮度无级模拟调节;

 > 提供稳定的电压源,可用于高于1/10000的快门;

 > 外触发灵活,高低可选,适应不同的外部传感器;

 > 具有过流、短路保护功能;

 > 体积小,操作简单。

3.频闪控制器: P-SPS系列频闪控制器是我公司开发的高性能LED光源控制器,该系列控制器均通过UL、CE认证。与常规的光源控制器不同,频闪控制器按照预置的脉冲宽度对其输出的电压进行通断,以对LED光源进行频闪照明控制。当输出电压开启时,其电压值一般为常规控制器的2倍以上(例如:对于24V DC的LED光源,其输出电压值可高达48VDC),且导通的最长时间不超过990μs。因此,频闪控制器可将大幅提升LED光源瞬间亮度,同时因光源点亮时间较短,抑制了LED内部升温,从而大大延长光源的使用寿命。

4.恒流控制器:

  P-CPL系列控制器是为配套我公司点光源使用的恒流控制器,该系列控制器均通过UL、CE认证。与常规电压输出型控制器不同,其通过设置输出电流值(而非电压值)的大小实现光源照明强度的无级调节。正常状态下,其输出预设的恒定电流值,并不受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

产品特点:

  >恒定电流输出,保证光源亮度稳定,延长光源寿命。

  >可自动识别不同功率的点光源,并输出相应的电流值。

  >亮度控制方式灵活,可通过面板旋钮、外部电位器、外部输入电压控制光源亮度。可外部输入触发信号,  >实现ON/OFF发光。

  >体积小,操作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