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中仪表回路与故障分析

楼主(2016-05-09):
在仪表的故障处理中不知大家是否有碰到过现场表头电流与机柜间隔离栅电流不一致(现场值与DCS上显示不一致)的情况,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最近看了仪表系统的接地系统图似乎明白了一些其中的道理,且听我其中的分析,大家看对不对,不对的可以指正!如下图:
1,仪表的-线应该是始终与大地通的,如果现场仪表安装的框架与大地接触良好,则量-线与表外壳应也是通的。
2,如果+端与外壳相碰,或是外皮破蹭到外壳,则严重的应为短路,不过现在的隔离栅都有钳位功能,短路能量会被限制,不会对电源有损害。轻微的就会造成+端部分电流通过地与工作地形成通路,这相当于部分电流旁路表头直接到—端了,导致表头电流偏小!
3,如果仪表的—端与外壳相碰,或是外皮破蹭到外壳,则就会出现负回路有     两条通路的情况,但是这种情况示值是一致的,只不过细心的人会发现表头量+端电流和—端电流是不一致的。

不知分析的对不对,可能也有瑕疵或根本性错误的地方,还请高手们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A:
两线制仪表,电源分为两部分,正端是稳压电源端,目的是给变送器提供一个恒压电源24V。

负端是稳流电源端,目的是给后续的显示仪表、DCS卡件提供一个恒流电源。

而仪表实质上就是一个电源变换器,把稳压电源,变成稳流电源。

二次表、DCS卡件也是两部分,正端是一个温压电源提供电路,负端是一个稳流电源接受电路。

所有的二次表、DCS卡件实质上不能够处理电流,而是处理电压,这就是数字电路中的A/D转换电路。

因此DCS卡件内部有一个取样电阻250欧姆,变送器负端传来的电流,通过取样电阻后,通过卡件内部电路的地汇集到系统的总的接地上,目的就是保证一个恒定的零点位。

而DCS卡件采集信号实质上就是采集的250欧姆电阻的电压值。

说这么多,实质上就是说,现场仪表的电缆绝缘破损,造成现场仪表显示与DCS卡件显示不一致时,只有电缆线的负端对地短路,或者对电源线正端短路才会出现,与正断绝缘无关。

仪表电源线正端出现问题,只会影响现场仪表的运行不会对电流现场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