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120变频器怎么倒转

楼主(2016-05-09):
G120变频器怎么用参数改变转数

网友A:
可以输入模拟信号和操作面板电位器改变电机转速,不是改变参数。

网友B:
楼主是要调节正反转和改变转速?常见的有几种方式,通过i/o输入改变转向,通过变频器面板改变转速转向、通过通讯改变转速和转向。具体到西门子G120你可以看手册,有问题可以联系我。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要调节正反转和改变转速?常见的有几种方式,通过i...

谢谢已经处理了在面板上改的1820=0或1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楼主:
可是为什么方向改变了速度反馈一直是负数,直到把所有电源全断掉再送上才是正数?

网友C(2019-05-3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楼主是要调节正反转和改变转速?常见的有几种方式,通过i... 内容的回复!谢谢已经处理了在面板上改的1820=0或1改变电机的旋转方向,

网友D(2020-01-16):
发发发放 发发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