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30012-BOX报错67

楼主(2016-05-09):
刘版主,请问Galil烧写程序后,TC报错67,不允许定义自定义变量,只要输入类似BIANL=20就出现TC报67的错,是什么原因呢?十分感谢!!!

网友A:
67表示这个错误是因为变量太多了。控制卡上可存储的变量总数有限,对于DMC-30012来说,变量总数是254个,可以用LV命令看以下目前都定义了哪些变量。也可以用指令DA*来删除所有变量定义。

网友B:
帮你顶上去,66666666666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LV命令,出现了好多好多红色的数字,然后出现问题,不能调试了,后来复位了之后,就正常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答。我用LV命令,出现了好多好多红色的数字,...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就先对控制卡做一次主复位,将内部数据清空,参数强制恢复到出场状态,然后再开始重新写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