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安装外部条件与接线

楼主(2016-05-09):
动化行业是高技术型行业,现场调试对工程师的技术能力和工作水平有着严格的要求,这是对于一个项目的成败最关键的因素。但许多工程师在赶赴现场执行任务前,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和心理准备,因此,到现场后根本无法发挥自己的能力。因此,在这里把一些内容写出来,希望能够对现场技术工程师有所帮助。奥越信PLC的安装适用于大多数工业现场,但它对使用场合、环境温度等还是有一定要求,现场安装图。

一在安装PLC时,需要考虑安装环境是否满足PLC的使用环境要求,PLC在好的工作环境下,可以有效地提高它的工作效率和寿命。

(1)太阳光直接照射;温度上下值在短时间内变化急遽的地方,环境温度超过0~60℃的范围;

(2)相对湿度超标或者存在露水凝聚(由温度突变或其他因素所引起的);

(3)有腐蚀和易燃的气体,油、水、化学物质容易侵入的地方

(4)有大量灰尘的地方,特别是铁屑及灰尘;

(5)频繁或连续的振动,振动大会造成安装件移位的地方。

小型可编程控制器外壳的4个角上,均有安装孔。有两种安装方法,一是用螺钉固定,不同的单元有不同的安装尺寸;另一种是DIN轨道固定。DIN轨道配套使用的安装夹板,左右各一对。在轨道上,先装好左右夹板,装上PLC,然后拧紧螺钉。为了使控制系统工作稳定,通常把可编程控制器安装在有保护外壳的控制柜中,以防止灰尘、油污、水溅。为了保证可编程控制器在工作状态下其温度保持在规定环境温度范围内,安装机器应有足够的通风空间,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之间要有30mm以上间隔。如果周围环境超过50°C,要安装电风扇,强迫通风。为了避免其他外围设备的电干扰,可编程控制器应尽可能远离高压电源线和高压设备,可编程控制器与高压设备和电源线之间应留出至少200mm的距离。当可编程控制器垂直安装时,要严防导线头、铁屑等从通风窗掉入可编程控制器内部,造成印刷电路板短路,使其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永久损坏。

二复杂的系统规划可能需要几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但一个简单的系统规划在一个具有良好的职业习惯的编程工程师手中,可能只需要几个小时。这里要强调一个问题,是十分简单但却几乎每个项目都会发生的,那就是对PLC的接线。这往往是经验不足的工程师常常忽略的一个问题。其实,现场调试大部分的问题和工作量都是在接线方面。有经验的工程师首先应当检查现场的接线。通常,如果现场接线是由用户或者其它的施工人员完成的,则通过看其接线图和接线的外观,就可以对接线的质量有个大致的判断。然后要对所有的接线进行一次完整而认真的检查。现场由于接线错误而导致PLC被烧坏的情况屡次发生,在进行真正的调试之前,一定要认真地检查。

2、电源接线PLC供电电源为50Hz、220V±10%的交流电。

OYES系列可编程控制器有直流24V输出接线端。该接线端可为输入传感(如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提供直流24V电源。如果电源发生故障,中断时间少于10ms,PLC工作不受影响。若电源中断超过10ms或电源下降超过允许值,则PLC停止工作,所有的输出点均同时断开。当电源恢复时,若RUN输入接通,则操作自动进行。对于电源线来的干扰,PLC本身具有足够的抵制能力。如果电源干扰特别严重,可以安装一个变比为1:1的隔离变压器,以减少设备与地之间的干扰。

3、良好的接地是保证OYESPLC稳定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

接地线与机器的接地端相接,基本单元接地。如果要用扩展单元,其接地点应与基本单元的接地点接在一起。为了抑制加在电源及输入端、输出端的干扰,应给可编程控制器接上专用地线,接地点应与动力设备(如电机)的接地点分开。若达不到这种要求,也必须做到与其他设备公共接地,禁止与其他设备串联接地。接地点应尽可能接近PLC。

4、直流24V接线端使用无源触点的输入器件时,PLC内部24V电源通过输入器件向输入端提供每点7mA的电流。

PLC上的24V接线端子,还可以向外部传感器(如接近开关或光电开关)提供电流。24V端子作传感器电源时,COM端子是直流24V地端。如果采用扩展全部,则应将基本单元和扩展单元的24V端连接起来。另外,任何外部电源不能接到这个端子。如果发生过载现象,电压将自动跌落,该点输入对可编程控制器不起作用。每种型号的PLC的输入点数量是有规定的。对每一个尚未使用的输入点,它不耗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24V电源端子向外供电流的能力可以增加。

5、输入接线

输入接线端子是PLC与外部传感器负载转换信号的端口。输入接线,一般指外部传感器与输入端口的接线。输入器件可以是任何无源的触点或集电极开路的NPN管。输入器件接通时,输入端接通,输入线路闭合,同时输入指示的发光二极管亮。输入端的一次电路与二次电路之间,采用光电耦合隔离。二次电路带RC滤波器,以防止由于输入触点抖动或从输入线路串入的电噪声引起PLC误动作。若在输入触点电路串联二极管,在串联二极管上的电压应小于4V。若使用带发光二极管的舌簧开关,串联二极管的数目不能超过两只。另外,输入接线还应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1)输入接线一般不要超过30m。但如果环境干扰较小,电压降不大时,输入接线可适当长些。

(2)输入、输出线不能用同一根电缆,输入、输出线要分开。

(3)可编程控制器所能接受的脉冲信号的宽度,应大于扫描周期的时间。

6、输出接线

(1)可编程控制器有继电器输出、晶体管输出、

(2)输出端接线分为独立输出和公共输出。当PLC的输出继电器或晶体管动作时,同一号码的两个输出端接通。在不同组中,可采用不同类型和电压等级的输出电压。但在同一组中的输出只能用同一类型、同一电压等级的电源。

(3)由于PLC的输出元件被封装在印制电路板上,并且连接至端子板,若将连接输出元件的负载短路,将烧毁印制电路板,因此,应用熔丝保护输出元件。

(4)采用继电器输出时,承受的电感性负载大小影响到继电器的工作寿命,因此继电器工作寿命要求长。

(5)PLC的输出负载可能产生噪声干扰,因此要采取措施加以控制。此外,对于能使用户造成伤害的危险负载,除了在控制程序中加以考虑之外,还应设计外部紧急停车电路,使得可编程控制器发生故障时,能将引起伤害的负载电源切断。交流输出线和直流输出线不要用同样电缆,输出线应尽量远离高压线和动力线,避免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