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C卡使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6-05-09):
1.PLC本身不带有MMC卡,所以为了正常使用PLC,您必须根据您工程项目实际需求定购一个大小适用的MMC卡,如果您的PLC上未插入MMC卡,你是无法将STEP7中的程序和数据下载下去的,同时你应当注意,不能带电插拔MMC卡,否则会丢失程序或损坏MMC卡。

2.在Simatic manager中,选择一个程序块下载,则该块被下载到MMC卡中,如果在窗口左边的树型图中选Block文件夹进行下载,则所有的块被下载到MMC卡上,MMC中原有的信息将被覆盖,向MMC卡读写数据或下载程序的次数不受限制。

3.除过CPU中集成的SFB/SFC块外,MMC当中其他的块可被在线删除。

4.MMC卡作为CPU的装载内存(Load Memory),在为您的CPU选型MMC的时候,我们建议您所选的MMC卡一定要大于等于您所选定的CPU工作内存的大小(work memory),最好比工作内存大一些,但如果您的应用中,PLC工作时要使用大量的过程数据,历史数据,配方数据等或控制工艺中存在较多的用户程序块、STEP7中的应用功能块(如FB41、FB42等)时,建议选用2-8M的MMC卡,但请注意只有314、315-2DP、C7系列的PLC支持8M的MMC卡。

5.MMC卡是装载内存,所以不能够在上位机中的组态软件中直接读取MMC卡上的数据值(DB块中的数据),组态画面读取的是PLC RAM内存中的数据。

6.在西门子的PLC上必须使用西门子专用的MMC卡。

网友A:
还有电池问题 电池的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