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6-05-09):
我们现在做机构,过程中出现如下问题:

    我们设置的其中一个电机转一圈的脉冲设置为4000.

    然后发在线指令运行的时候出现问题。发送转4000脉冲的指令电机并没有在一圈的地方停下来,转超一段距离。然后我们进行调整,发现在3200脉冲左右才能大概转一圈,与此同时,每次发送同样的脉冲数给电机,电机运行的距离都不同,总有不确定的偏差,有时候转的多有时候转的少。

    请问各位路过的大神们,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伺服参数设置问题呢还是怎么回事。

    求教。

楼主:
各位大神各抒己见,多谢多谢。

网友A:
先检查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在驱动器侧监控一下,看驱动器是收到的数据与上位机发送的数量是否一致。根据你的描述,很有可能出现了干扰。

“每次发送同样的脉冲数给电机,电机运行的距离都不同,总有不确定的偏差,”先检查机构是否正常。若机构正常,上位机与伺服设置正确,估计是丢脉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在驱动器侧监控一下,看驱动...

我有监控软件,检测驱动器收到的脉冲数 是在哪里查看。因为我们有好多个伺服,就是其中一个出现了问题,然后参数设置跟其他是相同的。不是丢脉冲,是转多了,要跟脉冲有关也不是丢了吧。。。。。我看有的论坛说可能使干扰引起的,这些该如何确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