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常见问题处理指南

楼主(2016-05-09):
1.问题:变频器加减速太慢,如何加快
答:减小加减速时间参数
2.问题:CHF100A变频器转矩模式和速度模式可否切换,怎样切换
答:将P0.00设为2,然后将其中一个S端子设为:29:转矩控制禁止,S端子断开时为转矩模式,闭合有效则为速度模式
3.问题:变频器使用电位器调速,阻值需要多大
答: 4.7(5)K-10KΩ,一般电位器即可。模拟量电压输入模式,内部阻抗为20k
4.问题:GD系列键盘是否通用
答:GD10和GD100键盘一样,GD200、GD300和GD35键盘一样
5.问题:GD300有哪些通讯方式
答:PROFIBUS通讯、MODBUS通讯、以太网
6.问题:GD系列通讯上位机断电,但变频器不停机
答:设置P14.04不为零即可
7.问题:CHV190可以同时使用两个键盘吗
答:不可以,CHV190变频器只有一个键盘接口,另外一个是以太网接口
8.问题:CHV190按键盘上下键能否修改频率
答:不能
9.问题:GD3000变频器有那几个电压等级的?
答:1140V、2300V、3300V三个电压等级。
10.问题:缓冲电路的作用是?
答:限制母线电容的充电电流
减小电流冲击(对整流桥和前端开关)

11.问题:GD200有没有设置G/P的参数?
答:有,参数为P00.17。
12.问题:660v最小功率是多大?
答:660V最小标准的功率为22G
13.问题:变频器RS485通信波特率可以达到多少?
答:默认值19200BPS,最大为115200BPS。
14.问题:变频器采用MODBUS-RTU通讯时,一次最多可以连续读取多少个寄存器的值?
答:16个
15.问题:IPE200的DP通讯卡是否跟GD300DP通讯卡通用?
答:是,型号:EC-TX-103
16.问题:CHV100A中压变频器跟CHV100低压变频器I/O扩展卡是否一样?
答:CHV100A-A0和CHV100低压变频I/O扩展卡一样
17.问题:IPE200安装尺寸是否跟CHV190一样?
答:是
18.问题:CHE100都有GND端子?
答:0.75kw以下的没有。
19.问题:660v变频器是否可以驱动380v电机
答:不可以。
20.问题:普通电机能否运行在60hz以上?
答:不建议,60hz已经是普通电机最高值。

21.问题:有输入220V,输出 380V的变频器吗/220V变频器能否输出380V?
答:没有
22.问题:变频器本机键盘和外引键盘能否同时显示?
答:通过P7组设置键盘显示选择参数即可实现
23.问题:CHF100A变频器是否支持LCD键盘?
答:不支持
24.问题:有哪些变频器支持LCD键盘?
答:CHV系列支持,GD系列变频器(除GD10、GD100)均支持
25.问题:变频器恢复出厂值后是否所有参数都会恢复?
答:P2电机参数组不会恢复。
26.问题:哪些型号变频可以应用在数控车床上?
答:所有变频器都可以使用。闭环使用的用GD35
27.问题:电机有启动后有加减速过程,但显示屏幕上一直是一个固定频率?
答:按移位键,调到运行频率状态。
28.问题:GD200、GD300变频器电位器调速太慢
答:将P08.43键盘积分速率减小。
29.问题:CHF100A的变频器用触点式的开关怎么启动变频器
答:开关为带常开触点和常闭触点,分别将一个开关的常开触点接到S1和COM作为启动信号,另一个开关的常闭触点接到S2和COM作为停止信号,然后将P0.01设为1,P5.01设为1,P5.02设为3,P5.10设为3即可实现。(建议客户使用带常开和常闭触点的开关)
30.问题:CH系列15KW以下变频器按键无效怎么处理?
答:一般是面膜有问题造成,更换面膜即可,如还不行,则是控制板有问题,需要更换或维修。

31.问题:变频器跟plc采用485通讯不上
答:1.检查变频器的通讯地址是否正确,如果采用通讯启动,检查P0.01是否为1,如果通过通讯设定频率,检查P0.06=8,P0.09=1
2.通讯串口是否选对。
3.变频器地址,波特率,检验方式是否设置一致,
4.485+,-是否接反
5.如果是多台变频器通讯,检查变频器通讯地址是否冲突,第一台和最后一台需要加入终端电阻。
32.问题:空压机运行不能到达上限频率
答:1.空压机采用模拟量给定频率,首先P0.06频率给定源是否正确,其次检查压力变送器的接线和模拟量的跳线是否一致(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检查模拟量的上限值P5.34(以AI1为例)跟实际变送器的最大模拟信号电压是否一致。
2.通过PLC来给定信号的,检查PLC给到变频器的运行频率信号。
3.电机参数设置不正确或自学习不准确。
4.负载电流过大,达到限流,频率上不去,检查负载。
33.问题:变频器停机速度慢,甚至报过压
答:1.减速时间过长
2.能耗制动没有使能(设置P8.37=1)
3.负载惯性大,未加制动电阻
3.制动电阻阻值偏大
4.过压失速
34.问题:空压机加载报过压或失调STO
答:电流环设置是否正确,可以适当加大。
自学习 交直轴电感比值3:1
35.问题: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远程压力表接线是否要串接电阻?
答:1.需要串一个和压力表阻值同样大小的电阻(大约400欧姆),以防损坏变频器10V电源和远程压力表
2.此电阻接不接和线长没关系,是压力表的最大工作电压所决定的,一般压力表工作电压小于6V,所以要接一个电阻分压
36.问题:GD35跳DEU故障
答: 1.参数不正确,速度的输出值与速度的给定值的偏差超过 P11.14(速度偏差检出值)的状态持续时间超过 P11.15(速度偏差检出时间)
2.负载过大,减小负载
3.加减速时间过短,增加减速时间
4.负载为锁定状态,检查机械系统
5.电机被制动器机械性制动
37.问题:变频器用在风机水泵上减速时报OV3
答:首先延长减速时间,如还报则更改V/F曲线。可设置为自由停车
38.问题:变频器报OUT故障
答:首先检查变频器逆变部分是否正常,如有问题,寻求服务。排线是否插紧或良好,如有问题更换排线。检查外部电机三相绕组内阻是否相同;检查霍尔线的插法要一一对应;对地是否短路;接地是否不良。如果排除了以上方面问题,寻求服务
39.问题:变频器运行但电机不转
答:1.检查变频器U.V.W输出是否有电压输出,如没有电压则查看变频器是否有频率给定是否正常如果正常(运行指示灯是否亮),如频率给定正常则寻求服务 则检查变频器和电机之间接触器是否吸合或电机是否堵转;有频率有电压输出的情况下,此时变频器无问题,请查看输出端到电机接线情况来排查。
2目标频率是否小于直接启动频率
3.小功率可能为模块损坏
4.控制板损坏
40.问题:变频器485通讯正常,但频率给不了
答:频率给定没设定为通讯给定检查频率设定数据地址。

41.问题:变频器设置了摆频功能,但不摆频
答:相关参数没设置好,导致不摆频或频率超过上限值而不摆频。
CH系列参数P8.12-P8.15
GD系列参数P8.15-P8.18
42.问题:变频器启动不了
答:1.询问变频器采用何种启动方式,如果采用端子启动,检查LOCAL/ROMOT灯是否闪烁,如果没有闪烁,设置P0.01=1,P5.01=1(如果采用S1启动),采用线直接短接S1和com,如果正常启动,变频器没有问题,请检查外围器件。
2.如果为键盘启动,请确认参数无误,用键盘替换进行测试。
3.如果为通讯给定启动,请确认相关参数(通讯地址、数据地址、波特率、数据位及校验方式),再检查上位机是否正常。
43.问题:变频器已经停机,负载仍在低速运行,以离心机,机床最多,怎么处理
答:1.直流制动
2.磁通制动
3.能耗制动(制动电阻)
(参考相关参数)
44.问题:自动转矩提升特点
答:自动转矩提升的优点是可以得到较大的启动转矩,缺点是有时会发生振荡(改为手动转矩提升,人为的给定一定量来提升转矩,防止过流现象)。
45.问题:转差补偿应用
答:转差补偿,是当电动机的负载增加时,适当地加大一点输出频率,使电动机的转速增加一点。由于变频器的给定频率未变,所以,从给定频率的角度看,转差补偿功能使电动机的机械特性“变硬”了。(参考说明书)
46.问题:GD300 参数P0.00里0和1区别和应用
答:区别:
矢量模式0适合于同步机和异步机,而矢量模式1只适合于异步机。
矢量模式0是电流矢量控制,而矢量模式1是电压型矢量控制。
所以电流环控制参数仅对矢量模式0有效,而对矢量模式1无效。
矢量模式0比矢量模式1转矩动态响应较更快,转矩精度更高
矢量模式0比矢量模式1对电机参数更为敏感,控制上矢量模式1更稳定。
矢量模式1的弱磁控制性能和稳定性优于矢量模式0。
应用场合:
目前来看,矢量模式0还是主要用于永磁同步电机的控制,而矢量模式1用于异步
电机的控制。在一些转矩控制要求较高的异步机场合矢量模式0效果更好。
47.问题:什么场合使用AVR功能
答:当输入电压变化时,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也会变化,控制器实时检测母线电压,根据母线电压改变输出调制比,使输出相对稳定的电压。
48.问题:跳跃频率作用,使用场合
答:设定频率在跳跃频率范围之内时,变频器将运行在跳跃频率边界。
通过设置跳跃频率,使变频器避开负载的机械共振点。变频器可设置三个跳跃频率点。若将跳跃频率点均设为0,则此功能不起作用。
49.问题:CHV100A应用在矿用绞车上,重负载时半坡启动遛车、或报OC故障
答:首先检查电机参数,
若基本参数、电机参数都设置正确合适,则可适当加大电机空载电流,例如增加5%~10%以内;
适当加大转子电阻5%~10%以内,也可适当减小加速时间。
若问题依然存在,则可能需要调整松闸时序,也可能是负载过重需加大变频器及电机选型。
P3.00(速度环)调小(先调)
首先检查电机参数,
50.问题:矢量控制低频振荡
答:自学习得到的转子电阻可能偏大,可适当减小,或者直接使用厂家默认参数,并在+-10%上下调整即可消除震荡自学习互感、漏感、电机空载电流(数值调整微调-从小到大)矢量控制组。

51.问题:GD35闭环系统下报ENC1D(编码器反向故障)?
答:检查变频器运行方向与编码器反馈方向是否一致,具体查看P18.00,显示为正还是负值,如果为负值那么修改P20.02将A、B方向反向或者对调编码器A、B接线
52.问题:GD35闭环系统下,Z脉冲位置P18.02不稳定大幅度跳动?
答:查看编码器电压和端子板上的是否符合,也可以将拨动码开关,调整电压(编码器和端子板电压和型号是否匹配)编码器线数设置是否正确(P20.02)干扰(信号线是否采用屏蔽线,屏蔽层有没接地;有没和动力线走一起;)
53.问题:过调制功能使用?
答:当要求逆变器输出的电压高于母线所能提供的电压大小时,变频器进入过调制区,逆变器输出电压波形会产生畸变谐波来提升基波幅值来满足电压要求。漏电流过大(漏电跳闸)的场合需关掉此功能。
54.问题:磁通制动含义?
答:变频器通过加大定子电压的方式来加大定子磁通,从而增大电机的制动转矩来实现快速的制动效果,同时加大电机定子磁通,可以在制动过程中产生更多的定子励磁损耗,这部分损耗能量将转化为热能,减少回馈能量。(GD系列才有此功能)
1.参数(P08.50参数为100以上)
55.问题:过压失速定义?
答:过压失速功能是当电机处于减速或被拖动等发电状态工况时,变频器通过调节输出频率来维持直流母线电压到一个设定值而不会持续上升的一种处理方法。
56.问题:低速启动电机声音异常,怎么处理?
答:1.降低载频可以减少模块损耗,降低IGBT模块应力
2.降低死区的影响,低频转矩会更大
3.电机参数自学习
4.是否堵转
5.三相电流不平衡(变频器和电机接线端螺丝是否打紧)
6.更改PWM调制方式
57.问题:一现场,变频器与电机比较远,不定时跳过流故障和过载故障?(不考虑硬件问题)
答:1.检查电机线是否超过30m
2.检查电机和电缆线是否漏电
3.检查接线螺丝是否打紧
4.调节载波频率
5.调节PWM模式
6.加装输出电抗器
7.采用多点VF控制
8.检查电机负载(突变、堵转)
58.问题:变频器应用中,低频时起不来或电流大?
答:1.选型不匹配(小马拉大车)
2.负载是否过重
3.电机是否堵转
4.电机线是否过长
5.V/F模式下,调节转矩提升或多点V/F
6.矢量模式下,

a,进行电机自学习
b.手动调节电机参数:适当加大空载电流,适当加大定子电阻,调节漏感和互感
c.在自动转矩提升下,加大转差补偿
59.问题:直流制动功能?
答:直流制动就是给变频器给电机通以直流电,产生固定磁场,电动机切割磁场发电,把动能以热能的方式消耗在转子上,使电机快速停止运转。
60.问题:电动转矩和制动转矩区别?
答:电动转矩是指电机运行于电动状态时输出的电磁转矩
制动转矩是指电机运行于发电状态时输出的电磁转矩
电机以稳定运行频率向上提升一个重物,电机输出的电动转矩用于克服物体重力
电机转子运行方向与定子磁场一致且频率高于定子磁场频率,此时转差<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