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

楼主(2016-05-09):
1、S7-300模拟量处理是不是一般用FC105、FC106处理就能满足要求;

2、如果有多个模拟量需要处理,比如70~80个,只能每次调用FC105、FC106,是不是太麻烦了,有没有例如循环的调用?

谢谢!

网友A:
1、FC105,FC106针对的是线性化整定,如果不需要线性化整定,可以不用,例如:西门子的WinCC或者一些厂家的触摸屏有线性化整定功能,因此在PLC中不需要做线性化。

2、通过间接寻址配合循环就可以实现,但是,这种编程方式对于不熟练使用的初学者易造成无法找到的错误。

楼主:
好的,非常谢谢!10个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