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械吊索具维护保养检查及报废标准

楼主(2016-05-09):
(一)使用麻绳注意事项

    1.成卷或原封整卷麻绳在拉开使用时,应先把麻绳卷平放在地上,卷内有绳头的一面着地,从卷内拉出绳头,不可从卷外拉出绳头,以免麻绳打结。

    2.不要使麻绳受潮,平时应将麻绳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并很松地卷好挂在木架上。使用后沾有灰尘或污物时,可在水中洗净,晒干后收存,防止霉烂。

    3.麻绳绳圈使用时要抖直,麻绳有结时不要穿过滑车等狭小处,以免损伤麻绳。

    4.不要使麻绳和酸、碱以及腐蚀性的化学药品接触,以免损坏麻绳。

    5.麻绳打结后,强度要降低50%以上,故应尽量用编接法连接。长期在滑车上使用的麻绳要定期改换穿绳方向,使麻绳磨损均匀。局部受伤的麻绳,应切去损伤部分,用编接法连接。麻绳的绳头可利用绳头扣绑扎,以避免绳头松散。

    6.捆绑有棱角的物件时,须垫以木板、麻袋等,以避免物件尖锐边缘割伤麻绳。不要在地面、物件棱角上拖拉麻绳,致使麻绳被磨坏,或因砂石屑嵌入麻绳内部,致使麻绳被磨伤。

    (二)链条的安全使用

    1.焊接链在光滑卷筒上工作时,速度要小于1 m/s;在链轮上工作时,要小于0.1 m/s。

    2.焊接链最宜于垂直起吊,不宜双链夹角吊运。

    3.焊接链不能用在振动冲击量大的场合,不准超负荷使用。

    4.使用前应检查链条焊接接头及链环接触处是否断裂与磨损。如果有断裂现象或磨损严重,应报废更新。

    5.定期进行负荷试验。

    6.当发现链条有裂纹时,应更换链环或链条。当链环磨损量超过其直径的5%时,须进行试验和计算负荷量。

    (三)平衡梁(横吊梁)

    在起重作业中,通常会碰到一些大型精密设备和超长物件。这些设备和物件在起重或吊运中既要保持平衡,又要保证不被起重绳索擦伤,并要在起重吊运中使它们的变形最小。为了达到这些要求,在起重吊运中多采用平衡梁。

    平衡梁又称横吊梁或铁扁担,使用简便,安全可靠,能承受由于吊索倾斜所发生的水平分力,减少起吊时物件所受的压力,因而在物件上不会出现变形。它还可以缩短吊索的长度,减少动滑轮的起吊高度,也可以缩短捆绑起吊物件的时间。因此平衡梁在起重吊装作业中使用非常普遍。

    使用平衡梁的注意事项:

    平衡梁一般配合吊索具共同使用,注意吊索具与平衡梁的水平夹角不能太小,防止水平分力太大使平衡梁产生变形。一般吊索与平衡梁的水平夹角应控制在45。~60。。当吊索与平衡梁的水平夹角较小时,应用卡环将挂在起重机械吊钩上的两个绳圈锁在一起,以防吊索具脱钩。

网友A:
起重、吊装,安全很重要!也是事故多发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