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座起重机保养技术

楼主(2016-05-09):
一)例行保养

例行保养时起重机使用的注意事项。

1.接班时的检查

(l)检查夹轨器是否打开,运行轨道上有无油污、积雪及其他障碍物。

    (2)检查电缆供电系统是否安全可靠。

    (3)检查各操纵手柄是否处于零位。

    (4)检查驾驶室、配电系统及机房是否清洁。

    (5)松开旋转机构制动器。

    (6)接通电源,检查各控制器、接触器、仪表、照明、音响信号设备是否正常。

    (7)放下吊具,检查吊具、钢丝绳、滑轮组是否有变形、裂纹或磨损过度。

    (8)开动各机构,检查相应驱动及传动装置运转情况,是否有不正常响声或漏油现象,检查各极限限位开关动作是否可靠。

    (9)检查各机构零部件润滑情况。

    2.作业中的检查

    (l)随时注意各机构运转情况,有无异常噪声、有无异味。

    (2)随时注意各安全装置工作情况。

    (3)利用作业间隙时间检查各机构电动机、减速箱的轴承与机体有无发热或温升超限情况;检查调整制动器与制动块的间隙及紧固松动的螺母。

    3.作业结束之后的保养

    (l)将吊臂置于最小幅度,吊钩升到最高位置,操纵室旋转至沿轨道方向,下一班不工作或遇大风,则需夹紧夹轨器,转盘用楔垫垫牢。

    (2)检查钢丝绳是否跳槽和有无磨损。

    (3)检查起升、变幅、旋转、行走机构减速器油量及开式传动齿轮润滑情况;检查油液是否充足,油路是否畅通。

    (4)检查弹性联轴器连接螺母是否紧固,弹性橡胶圈是否损坏;检查制劫器拉杆,制动臂等连接完好状况,制动轮、制动块磨损情况,两者间隙是否需要调整。

    (5)检查各指示器,各安全装置安装位置是否有错动。

    (6)切断电源,各控制器手柄置零位,清洁整理;检查梯子、扶手、平台踏板、安全栏杆是否牢固。

    (7)检查确认保养完好后填写运行日志。若有较大故障,则要填写修理单,并报告机构主管部门。司机离开起重机之前,关窗锁门。

    (二)定期保养

    1.清洁门座起重机外部。清扫人梯、平台踏板、操纵室、机房、起升、变幅、旋转机构,露天防护罩、行走轮等处灰尘及污垢。

    2.金属结构检查。检查门座起重机臂架、拉杆、象鼻梁、转柱、转台、门架、行走均衡梁、人梯、栏杆、平台踏板、机房、变幅配重构件等的焊接、连接固定情况,有无发生变形;驾驶室内的门窗玻璃、坐椅、电缆卷筒及各防护罩等的完好状况。

    3.主要零部件检查。吊钩、钢丝绳、滑轮组、卷筒、减速器、开式齿轮、联轴器、制动器等主要零部件的检查见相关标准。

    4.变幅机构。清除污垢,检查齿轮、齿条、丝杠、传动轴的磨损情况,加润滑油。

    5.转盘门架

    (l)检查锈蚀情况。

    (2)检查转盘各部、齿轮、针轮、水平轮、轨道的磨损和有关的接触情况,并进行润滑。

    6.行走台车。清除污垢,检查轮轴、轮缘的磨损情况,夹轨器是否完好,润滑轴及轴承。

    7.电气设备

    (l)电动机。清除外部灰尘。打磨滑环(或整流子),磨合碳刷,清除滑环、刷架各部灰尘,调整碳刷压力及位置,检查紧固底座螺栓和导线接头螺母。

    (2)启动电阻器。清除灰垢,检查电阻片有无断裂和短路,检查紧固螺母和导线接头螺母。

    (3)中心集电环和电缆卷筒滑环。清除灰垢,检查磨损情况,调整碳刷压力,紧固导线接头螺栓。

    (4)控制器及配电板。清扫内外灰尘,打磨触关,调整压力及位置,检查紧固导线接头螺母。检查凸轮控制器的磨损情况,调整凸轮盘各挡接触位置,润滑手柄轴承,消除操纵时的摩擦声和滞后现象。检查灭弧罩及绝缘板有无损裂,熔断器是否安装牢固。

    (5)照明板。清除灰垢,检查附加电阻与熔断器是否装牢,紧固连接螺母,检查并更换失效灯泡,擦净灯罩及反光罩。

    8.限位开并及连锁装置。清除灰垢,调整各限位开关位置,检查限位开关及连锁装置是否起作用。

    9.液压系统

    (1)清洁污垢,检查油箱中的油量和油的清洁状态,按规定要求进行补充或更换。

    (2)检查油管是否漏油,拧紧油管接头。

    (3)检查油泵、分配器、油缸及油压表工作的稳定性,排除不正常现象。

    10.试车

    (l)检查有无工具杂物遗漏在转动部位,控制手柄是否在零位。

    (2)打开夹轨器及旋转锁紧装置。

    (3)开动起重机,按起升、变幅、旋转程序试车,观察运行情况,检查制动器及安全装置的效能及仪表的作用。昕察运转声音,检查轴承、齿轮箱有无发热及漏油情况。如发现异常应及时组织人员消除缺陷,排除故障。

    11.每次定期保养应作好详细记录并存档。

网友A:
保养记录很重要,要详细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