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的操作与保养

楼主(2016-05-09):
天车一般由起重小车、桥架运行机构、桥架金属结构组成。

     其中起重小车由起升机构、小车运行机构和小车架三部分组成。起升机构中电动机通过减速器,带动卷筒转动,使钢丝绳绕上卷筒或从卷筒放下,以升降重物。小车架是支托和安装起升机构和小车运行机构等部件的机架,通常为焊接结构。

     天车在空中运行,容易被一些人忽视,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同时,由于天车吊物是在空中,容易掉物砸伤人员。所以,天车的操作和保养都要有严格的规程。

     一、天车的操作规范

     1、行车工须经训练考试,并持有操作证者方能独立操作,未经专门训练和考试不得单独操作。

     2、无操作证和酒后都不许驾驶起重机。

     3、开车前应认真检查设备机械,电气部份和防护保险装置是否完好、可靠。如果,控制器、制动器、限位器、电铃、紧急开关等主要附件失灵,严禁吊运。

     4、所有的电气设备外壳均应接地。如小车轨道不是焊接在主梁上时,应采取焊接地线措施。

     5、检查前必须切断电源。检查完成后按送电纽以接通电流。

     6、每台起重机必须在明显的地方挂上额定起重量的标牌。

     7、车上要清洁干净;不许乱放设备、工具、易燃品、易爆品和危险品。

     8、限位开关和联锁保护装置,要经常检查。

     9、必须听从挂钩起重人员指挥,行车起动时应先呜铃。但对任何人发动的紧急停车信号,都应立即停车。

     10、天车运行中必须精神集中,发现异常现象及时停车检查。

     11、天车启动后要逐渐加速。操作控制器手柄时,应先从“0”位转到第一档,然后逐级增减速度。换向时,必须先转回“0”位。

     12、起吊时钢丝绳要保持垂直,起吊后运行中严禁吊物前后左右摇摆。

     13、吊物禁止在人头、电石重锅或其它设备上运行。

     14、天车禁止超载起吊。

     15、重吨位物件起吊时,应先稍离地试吊,确认吊挂平稳,制动良好,然后升高,缓慢运行。不准同时操作三只控制手柄。

     16、不允许用碰限位开关作为停车的办法。

     17、升降制动器存在问题时,不允许升降重物。

     18、运行中,地面有人或落放吊件时应呜铃警告。严禁吊物在人头上越过。吊运物件离地不得过高。

     19、行驶时注意轨道上有无障碍物。妨碍视线时,两旁应设专人监视和指挥。

     20、工作中,桥架上不许有人或用吊钩运送人。

     21、应在规定的安全走道、专用站台或扶梯上行走和上下。大车轨道两侧除检修外不准行走。小车轨道上严禁行走。不准从一台行车跨越到另一台行车。

     22、行车运行时,严禁有人上下。也不准在运行时进行检修和调整机件。

     23、工作停歇时,不得将起重物悬在空中停留。

     24、对吊运小于额定起重量50%的物件,允许两个机构同时动作;吊大于额定起重量50%的物件,则只可以一个机构动作。

     25、当接近卷扬限位器,大小车临近终端或与邻近行车相遇时,速度要缓慢。不准用倒车代替制动、限位代停车,紧急开关代普通开关。

     26、两台行车同时起吊一物件时,要听从指挥,步调一致。两车要保持6米以上距离,严禁撞车

     27、运行中发生突然停电,必须将开关手柄放置到“0”位。起吊件未放下或索具未脱钩,不准离开驾驶室。

     28、运行时由于突然故障而引起漏钢或吊件下滑时,必须采取紧急措施向无人处降落。

     29、夜间作业应有充足的照明。

     二、天车的日常保养规范

     天车与安全紧密相关,所以它们的专业保养要外包出去由专门机构进行,我们在这里主要说明企业自己要进行的日常保养的规范。

     1、检修天车应停靠在安全地点,切断电源挂上“禁止合闸”的警示牌。

     2、如果必须带电作业时,须有安全措施保护,并设有专人照管。

     3、地面要设围栏,并挂“禁止通行”的标志。

     4、修理和检查用的照明灯,其电压必须在36V以下。

     5、急停按钮能可靠工作。
    6、钢丝绳断股或磨损严重应及时更换。吊重在额定的125%情况下不会发生溜钩,主梁变形量在国家规定范围内。

     7、对起重机某部进行焊接时,要专门设置地线,不准利用机身做地线。

     8、不许在被吊起的物件上施焊或锤击及在物件下面工作(有支撑时可以)。

     9、检查限位开关的接点在闭合时,接触是否良好,触头应用砂布打光。

     10、检查和调整限位开关传动机构是否灵活,活动部分应加入少量润滑油。

     11、检查电线有无破皮的地方,接线螺丝应拧紧。

     12、清除灰尘和杂物,试验各限位开关能否起正确的保护作用。

     13、检查拖铁上的螺丝是否拧紧,联接软铜线是否折断,支持铁上的开口销是否脱落。

     14、拖铁组移动时,拖铁是否有被碰撞和跳动现象。

     15、拖铁或铜扶手不应腐蚀过深的沟槽,过深时应更换新的。

     16、大车运行中不能有冲击现象,运行中轮子边不能够磨轨道。

     17、减速机润滑充分,无泄漏。刹车动作可靠,无异常滑行。

     18、对电动机内外及碳刷部分吹灰清理。

     19、检查电机炭刷是否磨损(一般磨损到2/3时给以更换),与滑环是否吻合。

     20、检查电机各接线头有无松驰和过热现象,并拧紧各接线螺丝,拧紧电机上各部螺丝(包括底脚螺丝)。

     21、检查电机线圈接线是否牢靠,电线有无磨环破皮的地方,必要时加腊管套上,并清除接线板上的灰尘。

网友A:
天车保养、维护、检验都要专业人士进行

网友B:
学习了 没想到还有那么多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