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节能量的“节能”

楼主(2016-05-09):
    据统计,全世界的用电量中约有60%是通过电动机来消耗的。由于考虑起动、过载、安全系统等原因,高效的电动机经常在低效状态下运行,要节省大量的电能可采用变频器对交流异步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使电动机重新回到高效的运行状态。为便于分析研究,将负载分为平方转矩﹑恒转矩和恒功率等几类机械特性,可对平方转矩﹑恒转矩负载的节能进行估算。所谓估算,即在变频器投运前,对使用了变频器后的节能效果进行的计算预测。变频器一旦投运后,用电工仪表测量系统的节能量更为准确。现假定,电动机系统在使用变频器调速前后的功率因数基本相同,且变频器的效率为95%。
   在设计过程中过多考虑建设前,后长期工艺要求的差异,使裕量过大。例如:火电设计规程SDJ-79规定,燃煤锅炉的鼓风机,引风机的风量裕度分别为5%和5~10%,风压裕度为10%和10%~15%,设计过程中很难计算管网的阻力,并考虑长期运行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问题,通常总把系统的最大风量和风压裕量作为选型的依据,但风机的系列是有限的,往往选不到合适的风机型号就往上靠,大20%~30%的比较常见。生产中实际操作时,对于离心风机﹑泵类负载常用阀门、挡板进行节流调节,则增加了管路系统的阻尼,造成电能的浪费;对于恒转矩负载常用电磁调速器﹑液力耦合器进行调节,这两种调速方式效率较低,而且,转速越低,效率也越低。由于电机的电流的大小随负载的轻重而改变,也即电机消耗的功率也是随负载的大小而改变,因此要想精确地计算系统的节能是困难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变频调速节能的实施。以下的公式来可进行节能的估算。
二、节能的估算
1、风机、泵类平方转矩负载的变频调速节能风机、泵类通用设备的用电占电动机用电的50%左右,那就意味着占全国用电量的30%。采用电动机变频调速来调节流量,比用挡板﹑阀门之类来调节,可节电20%~50%,如果平均按30%计算,节省的电量为全国总用电量的9%,这将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生产中,对风机﹑水泵常用阀门、挡板进行节流调节,增加了管路的阻尼,电机仍旧以额定速度运行,这时能量消耗较大。如果用变频器对风机﹑泵类设备进行调速控制,不需要再用阀门、挡板进行节流调节,将阀门、挡板开到最大,管路阻尼最小,能耗也大为减少。节能量可用GB12497《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监督指南中的计算公式,即:

也应先计算原系统节流调节时消耗的电能,再与系统变频调速后消耗的电能相减,这不正好是(2)式分子的表示式。因此,要准确地计算节能,还需使用(1)式计算系统节流调节时消耗的电能。
2、恒转矩类负载的调速节能

在(14)式中,若S=0.5,电磁功率有一半消耗在转子电阻上,调速系统效率低于50%。利用(14)式,只要知道电机运行的转速,就可方便地计算绕线式电机串接电阻调速消耗的电能,节能量的计算就非常简单了。
当我们进行变频节能改造时,投入和收益是必须认真考虑的,收益就涉及到节能量的计算。变频器未投运之前,计算节能量是比较困难的,往往希望有一种简单实用的计算方法来进行节能的预测,有了以上的计算式计算节能量,投入和收益也就一目了然了。

用电度表进行计量检测实际的节能量时,电度表测量的就是电动机系统消耗的有功功率。若原电动机系统的功率因数较低,在使用变频器后以50Hz频率恒速运行,这时功率因数有所提高。功率因数提高后,电动机的运行状态并没有改变,电动机消耗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也没有改变。变频器中的滤波电容与电动机进行无功能量交换,因此变频器实际输入电流减小,从而减小了电网与变频器之间的线损和供电变压器的铜耗,同时减小了无功电流上串电网。因此计算节能时,应考虑提高功率因数后的节能。
提高功率因数后,配电系统电流的下降率为:
配电系统的电流下降率和配电系统的损耗下降率都是对单台电动机补偿前后电流和损耗而言,不是指配电系统电流和损耗的实际变化。

从本例看,如果单纯提高功率因数,无须使用变频器,只需用电力电容进行就地补偿,但倘若还要满足工艺调速的需要,使用变频器调速节能是最佳的节能方法,这时的节能量应是线路上的能耗与变频调速节能之和。
如果原电动机系统的功率因数较高,变频器投入后功率因数变化不大,可不考虑功率因数变化后线损的影响,就用本文中的(1)~(14)进行计算节能。
四、变频调速节能计算时需考虑变频器的效率
GB12668定义变频器为转换电能并能改变频率的电能转换装置。能量转换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损耗。在变频器内部,逆变器功率器件的开关损耗最大,其余是电子元器件的热损耗和风机损耗,变频器的效率一般为95%-96%,因此在计算变频调速节能时要将变频器的4%-5%的损耗考虑在内。如考虑了变频器的损耗本文例1中计算的节能率,就不是36%,而应该为31%-32%,这样的计算结果与实际节能率更为接近。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用于50Hz调速控制。有时系统功率因数很低,使用变频器后也有节能效果,这不是变频调速节能,而是补偿功率因数带来的节能。不管是平方转矩特性负载,还是恒转矩特性负载,调速才能节能,不调速在工频下运行是没有节能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