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24x 220v电源处烧了,怎么把程序读出来?有图

楼主(2016-05-09):
s7-200 224x 220v电源处烧了,怎么把程序读出来呢?谢谢大神!!!!如图

网友A:
首先确认没有加密且只有电源部分损坏再说

网友B:
主板烧了都可以读程序,3、4级加密也可以解。

网友C:
换块电源板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认没有加密且只有电源部分损坏再说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B:
主板烧了都可以读程序,3、4级加密也可以解。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C:
换块电源板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