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图V13打开画面时提示没有WINCC Comfort 许可证

楼主(2016-05-09):
大神帮帮忙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没有授权吧,你安装的系统是什么  ?

网友B:
授权没装好,或者到期了

楼主:
回复内容:WIN7 64位

引用 网友A:
没有授权吧,你安装的系统是什么  ?

网友C(2016-09-17):
如果授权安装了,是否启动了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右键-------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
找到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并启动,如果显示启动了,关掉再启动!

网友D(2016-12-17):
引用 网友B:
授权没装好,或者到期了

到期了怎么办

网友E(2017-05-03):
授权没装好,或者到期了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