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如何同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5-10):
有一编码器安装在一输送带上,输送带转动,编码器也跟着转动,输送带靠异步电机驱动。怎样才能使输送带的转速及移动距离与另一个步进电机的转速及距离同步?

请求大家给出一个思路就行,多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A:
接收编码器发出的脉冲,做比例计算后发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编码器发出的脉冲,做比例计算后发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

这个我想过,PLC会有滞后,不会出现实时同步。

网友A:
没有任何一种方式是没有滞后的,对于技术人员来说,要做的是选择滞后足够小的方案来实施。

滞后多少,取决于控制器的速度和编成的方式。控制器不一定要用plc。

网友B(2018-03-20):
收编码器发出的脉冲,做比例计算后发送给步进电机驱动器。

网友C(2018-05-31):
用高速计数器来做。

网友D(2018-07-09):
用plc的高速计数器计数编码器的脉冲数,然后经过一定比例的运算,发送脉冲给步进

网友E(2019-04-04):
楼上兄弟正解

网友F:
大家好  用编码器怎么控制步进电机同步运行

网友F:
用一个编码器   步进电机驱动器  步进电机同另外步进电机输出轴接一个30:1的减速箱  组成一个跟随系统 由工件带动编码器一个距离然后减速箱带动丝杆的拖板平台走动一样的距离要实时同步  有高手会弄吗

网友G(2019-09-12):
没有滞后的方法:

采用pnp式接法,使用外部电源,脉冲用s7-200 smart来发,将plc的q0.0脉冲口接台达b2伺服的43号针脚(pulse),将伺服的cn1 35号针脚(PULL_HI)串接到步进电机的脉冲入口,再将步进的脉冲出口接到电源的负极$6QDZLD1IVAL]CK~B$PG8`1.png

只要发脉冲,伺服的发光二极管与步进的发光二极管同时导通

网友G:
引用 网友G:
没有滞后的方法:采用pnp式接法,使用外部电源,脉冲用...

可以发单相脉冲,方向自己控制

网友H(2020-03-19):
奥托尼克斯是生产接近开关的专家,为韩国进口品牌,注重性价比与产品质量。

相关技术问题,可以搜索“奥托尼克斯”,进入官网后,点击上方的图标进行注册,然后联系首页右下角的在线客服,进行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