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PLC中的数据问题

楼主(2016-05-10):
 各位前辈:

   请教一个问题,电子元器件生产企业要实现一个数据采集系统,读取PLC通信接口上的数据,但这些设备大多是国外供应商提供的,没有接口协议,如何在不打断生产状态的前提下,通过通信接口读取PLC中的数据?PLC的型号大多是三菱和西门子的。多谢各位!

网友A:
这个需要知道PLC内部数据地址。

网友:
1、这个设备供应商是国外的(包括台湾),已经过了服务期,不会提供具体地址。

2、能否通过侦听总线的方式,得出每次测量的数据,然后转发给自己的控制器?

网友B:
建议用OPC服务器,拿到PLC的程序,找到你要的东西,你工厂需要的东西应该不在总线上,在PLC里面,总线上大部分是针对IO的

网友C:
  需要采集的数据是什么 数据,你都不知道地址,那你怎么采集呀 ?

网友:
曹工1982,弱弱地问一下,什么是OPC服务器?

网友D:
有程序的话,就好办,采用OPC的方式,建议使用KEPSERVER 一切都OK,不用改程序

网友:
可我现在不可能有里面的程序啊?有程序的话,看看程序,就知道数据存在哪个地址上,直接去读就可以了啊。

网友E:
需要一些什么数据?这些数据在总线上传吗?

网友:
比如总线上的数据包括如下一些,当前测量的压力、温度、频率、转速等数据,设备与执行机构之间的数据传递就是通过这些总线来传输的。

网友F:
读取出来自己慢慢看看,程序不多还行,多了,就找厂家把

网友:
问题是没有程序啊,我想问:通过总线侦听的方式,是否可行啊,能否得到数据。

网友:
请亲们,不要随意回复,我满怀希望进来,却失望。。。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程序的话,就好办,采用OPC的方式,建议使用KEPS...

用KEPWARE也需要知道原始数据存放在哪个DB块中

网友H(2018-08-10):
要读取PLC中的数据,必须要有接口协议以及地址变量表,否则无法正确读取信息,协议可以通过一些标准的工业软件集成了通信的内容,变量表就是需要做PLC程序的人自己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