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达不到设定速度

楼主(2016-05-10):
各位师傅、现有一台设备AB PLC网线控制ACS880  变频器,控制400马力电机   要求设定100%速度为3600转、现在开机运行转速只能到2700转就升不上去了  在线监测PLC输出正常、 现怀疑变频器设置有问题,希望各位师傅解答 、不胜感激!~~~

网友A:
楼主你是检查的那里认为不对啊!

网友B:
看下最高输出频率有没限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最高输出频率有没限死!

谢谢回答,  输出还没到设置的高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是检查的那里认为不对啊!

 因为这个变频器是新型的   我对此不是很了解、我估计是这个变频器有识别负载自保护吧、因为负载不大,所以达不到设定速度、请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看下最高输出频率有...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控制模式???会不会跟控制模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huang...

感谢您热心回答,问题已解决了,不是控制模式问题, 现场负载有一点问题, 变频器参数也有点问题,经过ABB公司指导已解决了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具体说下嘛?负载什么问题?变频器参数改了那些?谢谢

网友D:
和最高输出有直接关系

楼主:
负载是因为蒸汽量不稳定,参数是国外和国内用的不一样,同事现场调试的, 具体没仔细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