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1220 信号幅值

楼主(2016-05-10):
请问 研华 PCI1220 的脉冲幅值 和 数字量输出 信号的幅值 是 5V还是 24V?

网友A:
您好,Pci-1220板卡输出的脉冲最高是5V。数字量输出信号是集电极开路的接线方式,外部需要提供5-40V的电压,这样可以控制外部设备工作,同时每通道最大电流不能超过20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