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采集数据

楼主(2016-05-10):
各位大神前辈们:

 用传感器采集到的电流输入PLC模拟量接口后,数据可以直接调用吗?还是要进行额外的运算?如果要的话,需要怎么运算呢?急急急

网友A:
一般都需要进行工程量计算的。

将模拟量数据转换为实际需要的数据。

网友B(2016-06-14):
骄傲我还不知道怎么样呢灌灌灌灌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