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保护有用吗?

楼主(2016-05-10):
电机缺相或是过载有什么保护?热继电器?现在的热继电器只能断控制回路,当接触器触点故障粘连时,如何断开主回路?旧的热继电器可以同时断开主回路,现在卖的越做越简单。哪位给说一下哪里还有卖旧版的热继电器

网友A:
有用的。当电机轴承磨损过大或阻力过大时,电机会发热,加上过热保护,能保护电机不会烧毁。

网友B:
热继电器就能断开主回路?没见过。热继电器配合接触器使用,对电机过载、短路实行保护,是电机保护的最好办法,接触器粘连是故障状态,不能因为它而怀疑热继电器的保护功能。

网友C:
主回路断不开接触器粘连一直吸合怎么保护电机?

网友C:
那当接触器粘连故障状态就没有别的对策了吗?老版的过载保护都带主回路断开功能

网友B:
什么热继电器带主触头?给个型号也行,我真没见过。

网友D:
现在都开始用电子继电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主回路断不开接触器粘连一直吸合怎么保护电机?

那不是常态,极少数出现。在保护环节有元件损坏,不能有效实现保护,是可能发生的。但是,不能说这种保护方式不行。

网友E:
还有断路器呀。。。。。。。。。。。。。。。。。。。。。

网友F:
不保护没事儿就烧点电机那不是还掉的大

网友G:
接触器触点粘连就难免烧电机了。再加个办法,接触器上端用带脱扣线圈的断路器,脱扣线圈用热继电器常开点控制。